[家电] 热水器点火问题简单维修

楼主(2024-10-11):
实测电弧点火秒开,打火机不能点火。

网友A:
打火机点不着是有熄火保护功能,没有供气,肯定点不着了

网友B:
跟煤气灶不一样的,点火不成功就切断了气源

网友C:
热水器点火需要几个条件:水压流速感应,接通电源,开始点火,燃气电磁阀开启才能点燃,还有一个火力感应到已经点着了,才能延续通气保持燃烧。

网友:
点火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点不着是有熄火保护功能,没有供气,肯定点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煤气灶不一样的,点火不成功就切断了气源

楼主:
借用坛友的图

引用 网友C:
热水器点火需要几个条件:水压流速感应,接通电源,开始点火,燃气电磁阀开启才能点燃,还有一个火力感应到 ...

网友D:
燃气扩散不均匀。电弧的位置刚好位于扩散的源头。你能把打火机的火头放到电弧的位置一样能秒开

网友:
热水器比油烟机复杂多了 却不一定比油烟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燃气扩散不均匀。电弧的位置刚好位于扩散的源头。你能把打火机的火头放到电弧的位置一样能秒开 ...

网友:
这不符合科学啊,如果是燃气,有气流,用打火机对着烧还点不燃?

网友:
感觉你完全不懂,建议不要这样试了,万一点着了来个爆燃,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