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AC12v160W电源

楼主(2024-10-11):
一个AC12v160W电源!个头不大!功率不小!看见俩13007管!就说它怎么控制功率的呢!怎么稳压的呢!看样子次级就是直接输出的

网友:
家庭灯具上的电源

网友:
难道就是靠那两管子稳压的

网友:
灯上用的电源!没有稳压!!

网友:
电子变压器,卤素灯专用,恒定负载,用不着稳压。

网友:
卤素灯用的

网友:
你真相信这小东东有这么大功率吗?不会的,人家AET160C是型号,160W是序列号。

网友:
射灯上用的就是这种,原理图类似于电子镇流器

网友:
有点像镇流器

网友:
家庭灯具上的电源  直接交流没整流

网友:
写了ac12v,这种和节能灯整流器类似原理

网友:
高频交流,不是工频

网友A:
商家百分之百狡辩160W是型号,不是功率。

网友:
12v交流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百分之百狡辩160W是型号,不是功率。

两只13007能有多少瓦

网友:
射灯(卤素灯)用电子变压器,输出是高频12V,不是正弦波50Hz(工频)12V

网友:
这个电源,省到家了。

网友:
电子变压器,220v变成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