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终极改造和破解 DH-IPC-KW12W-XC

楼主(2024-10-11):
大华IPC终极改造和破解

最近阳台来些求偶的鸟,看鸟毛颜色挺亮。准备记录下它们打架的视频。
海鲜找个IPCAM,然后改造下远焦镜头应该可以玩。开干吧

找了最便宜的大华720P定制机,有网线和WiFi。这样就方便点。
先上原装镜头,在上改造好的。

卡姿兰大眼睛。漂亮

先把摄像头有线连接到路由器,看看IP。然后用工具扫描它的端口。

找到端口,就可以WEB登录了。

现在开始改造了。拆机,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全铝的外壳。。。

对比下新旧镜头。

新镜头要翘掉IR片。

刮掉旧镜头的胶,换上新镜头。

连接手机或者电脑,把焦对到3米-5米

最后看看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感觉还是清晰度差了点点,可能要上1080P的。。。

谢谢  还有交流。

网友A:
像素不够,想看鸟,要400W像素以上。

网友B:
商家的服务器都在就还能使用,对于服务器关闭厂家跑路的如何破解,是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素不够,想看鸟,要400W像素以上。

400W  不得了

网友:
清晰度不行

网友C:
行车记录仪能不能改?

网友:
这个牛呀,什么都能改造。

网友:
确实差点意思

网友:
像素太低了,模糊一片。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吃灰尘很久了 有能力上800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的服务器都在就还能使用,对于服务器关闭厂家跑路的如何破解,是个难题。 ...

大华和海康,绝不会跑。 正常也可以不要服务商,可以透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车记录仪能不能改?

肯定可以呀。长焦,大光圈。可以远拍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破解是指什么

网友:
是破解密码登录?

网友D:
用行车记录仪会不会更好 我闲鱼19.9收了个1080P的  打算改造下用来拍拆快递跟退货录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行车记录仪会不会更好 我闲鱼19.9收了个1080P的  打算改造下用来拍拆快递跟退货录像 ...

这个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更好。。。

已经用上了 还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