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庭消防准备--从媳妇听的消防讲座开始

楼主(2024-10-11):
昨晚媳妇公司有卖消防器材的人去作消防知识讲座。人家说自己是消防队的,讲完消防知识后,还有一些火灾案例,接着就是卖消防器材。
我看了下媳妇拍的消防器材清单。价格吓退了我。

去年媳妇也听了一次消防讲座,同一个人讲的。媳妇去年买了两套灭火毯和灭火器,灭火毯是1m*1m的尺寸,材质是玻纤的。媳妇把灭火毯拿出来披在身上试过,玻璃纤维扎得她浑身难受。我知道这是玻纤,不仅扎皮肤,将玻纤吸到鼻肺里的话危害极大。

去年买的气溶胶式小灭火器。

我查了下网上灭火毯的价格,这是网上1m*1m的灭火毯,表面有层硅胶,可以披在身上,帮助逃生,由于硅胶包裹,里面的玻纤不会飘散。

这今年不是又来作消防讲座嘛。媳妇听完又很慌,被人家讲的那些火灾案例吓到了,问我要不要买他们的器材。于是我就查了下家庭消防需要哪些器材,打算做一下准备。
结果我就发现家里的烟感还没拆保护罩。红色保护罩是防止装修时乳胶漆溅到烟感上。装修完之后,我以为这个红色保护套就是烟感外壳,实际不将保护罩拆下来的话烟感是不起作用的。于是将家里的每个房间的烟感保护罩都拆掉,保护罩是个塑料套,摘掉后露出里面的白色烟感器,旁边有个红色二极管,平时闪烁就代表通电了,在正常工作。

将烟感逆时针寻转(和螺丝拧松的方向一致),可以从底座上拧下来。

烟感内部有个编号,查了下才知道,这种是开发商装的总线式烟雾感应器。里面是没有蜂鸣器的,在家里听不到报警声。有火灾产生烟雾时,这个烟感就给物业的消防监控室那报警,物业接到消防控制室的警报后,就会根据烟感信号上楼查看。所以烟感内部里的这个编号应该是对应物业消防监控室那里的编号。

网上说小区的消防监控室有专人看管,如果烟感被拆了,物业也会接受故障警报。但是,我已经拆了两个烟感下来,擦拭了一下,再装回去(红灯闪烁代表安装正常,一定要确认好安装正常)。期间一直没有物业人员上来检查这个烟感,物业群里也没有问一下。
这是安装烟感的底座,在天花板上,瞅了下,里面的线管时金属管。

线路供电24V,电压达标,太低会不达标。

我想着,虽然开发商安装的烟感是正常的,但是万一物业不给力,不负责,直接复位了烟感警报,又不上楼查看,真有火灾咋整。
所以就买了6个下面的独立式烟感,用的是5号电池,里面有蜂鸣器,感应到烟雾就叫唤。

接着,整了3套防烟面具。带3C认证,扫码可查消防信息。

防火手套,卖家介绍也有3C认证。还没到货,是否真的有3C认证还保持怀疑中。

消防绳套件,绳子有钢芯,50米长。打算在阳台打上固定锚点。这绳子就常挂在锚点上,有备无患,心里踏实,媳妇也放心。

接着是攀岩挂片,M10孔径,304不锈钢的材质,网上有铸铁的卖三角锚点卖,但是我自己学过材料学,还从事过铸造行业,相较于铸铁,我更相信不锈钢。
攀岩胀栓,卖家介绍这种胀栓都是一次性的,在孔里拧紧就取不出来了。不知道强度如何,装好之后我要测一测。

以上就是这次消防讲座后的一些准备。欢迎大家补充,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请指正。其实我原来是认为,只要不是自己家发生火灾,那就关好门窗,能从消防楼梯下楼就下楼,下不了楼就呆在卫生间等待救援就好。去年端午有个新闻:“小区放烟花致男子家着火,消防栓没水还接不上!母亲在火灾中去世”。然后我就试了一下我这层的消防栓,消防水带,阀门都是好的,水管也有水。

网友:
每年不都这样快到消防日了

网友:
这帮孙子就拿火灾的恐怖画面吓唬消费者

网友A:
楼层不是超高层的话,我觉得准备防烟面罩和灭火毯就行了,类似哪种缓降器就算了,低了用不着,高了没胆子

网友B:
现在感觉骗子改卖消防用品了,一个消防毯也就十元,卖那么贵,估计很多人上当,没人去举报给当地的12315吗?

网友C:
我今年刚拿到中级消防监控和维保2个证,按规定小区消控室24小时要有人值班的,每班不少于2个,毕竟物业要盈利,消防大队不查,县官不如县管;民不举,官不究,很多设施行同虚设。而且很多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都打在手动,故障信号一大堆

网友D:
当年这些上门的,我们直接找当地消防过来处理,因为工业园内就有进驻的消防队,他们还敢来工业园内搞事假冒消防队

网友:
现在很多冒充消防部门卖设备器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层不是超高层的话,我觉得准备防烟面罩和灭火毯就行了,类似哪种缓降器就算了,低了用不着,高了没胆子{: ...

好些火灾视频里的人都是,人被火逼到阳台上,从阳台跳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这些上门的,我们直接找当地消防过来处理,因为工业园内就有进驻的消防队,他们还敢来工业园内搞事假冒 ...

他们就是打着消防队的名头,说自己是消防队的,穿着那种很像官方制服的白色衬衫,对接了公司的管理层,管理层直接安排员工们去听讲座,买不买器材自己决定,不强制。但是他们打着官方的名义作讲座,让很多同事真的以为他们是消防的了,很多人买了器材。我媳妇听这讲座听了两次了,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官方消防的,昨晚她拍照片给我看,我才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官方消防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年刚拿到中级消防监控和维保2个证,按规定小区消控室24小时要有人值班的,每班不少于2个,毕竟物业要盈 ...

那就是说,咱这个集成烟感器是形同虚设咯。MMB,我都多余交物业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感觉骗子改卖消防用品了,一个消防毯也就十元,卖那么贵,估计很多人上当,没人去举报给当地的12315吗 ...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管理层安排的讲座。估计一些老员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买。但是一些新员工社会经验少,就被忽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就是打着消防队的名头,说自己是消防队的,穿着那种很像官方制服的白色衬衫,对接了公司的管理层,管 ...

这种套路很多年前了,消防队,安监的,职业卫生的,社保局的,他们甚至拿着红头文件过来,我们一般处理方式就是要不找110过来,要不找工业园管理处过来,他们能对接到的就是真,但是基本都是假。真的是相关部门会提前跟相关公司开会发通知,也说明了是哪个公司作为第三方的,因为是zf出钱聘请的,所以要相互对接才能完成任务。所以这些来一个赶一个就行,只是我就不愿意自己出手或者解释,找110或者工业园管理处的来处理就好

网友:
擦亮眼睛,要钱的都是骗子。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消防绳会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消防绳会用不?

还不会用。因为没实践过,但是用法都记在脑海里了,等消防绳到了,就去找棵树练习一下。

网友:
消防队转地方以后,打着消防队旗号的人胆子更大了,挣钱的底气更足。

网友:
不仅单位是重灾区,现在学校乃至幼儿园都收到”文件“要听消防讲座,里面都是高价卖消防器材的骗子。

网友:
以前也听过消防讲座,讲完后就开始卖水系灭火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会用。因为没实践过,但是用法都记在脑海里了,等消防绳到了,就去找棵树练习一下。 ...

这个危险系数高,最好是有熟练人员陪同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