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近开关这些光电传感器,一般都用红外线?

楼主(2024-10-11):
还能用其他光线吗?

网友:
我觉得因为不晃眼睛,不用红外的激光也是红色,也有绿色的,但是可见光很刺眼,尤其是距离较长的激光传感器
总能不经意就照到眼睛上

网友:
红外光的波长长,发光二极管或者激光光管的驱动电压会比较低,省电,而且制造也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