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鼠标G402光标移动不灵敏怎么办

楼主(2024-10-11):
光标移动距离短,清理了光路也没用,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发光二极管亮度很低,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STM单片机做主控

网友:
很难查原因,我在论坛只看到过一个坛友自己拆来测每个元件修复过,我自己那个9800芯片的鼠标也是突然就没反应了,也只是换了一个新鼠标,过了保修的不想修得太麻烦。

网友:
各个元件都有可能老化,感觉没必要修了

网友:
感觉像设置的DPI不对,

网友:
下载Logitech Gaming Software重置一下板载设置,无效的话就是硬件问题了,注意软件不要用GHUB,有莫名问题,GHUB它自己完全就能导致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鼠标电流又不大,昨看象是烧坏零件了,排线边上有零件发黑。

网友:
同款鼠标。是不是dpi设置不对啊。左键下面的3个dip指示灯亮几个?用逻辑软件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电脑设置里面把光标速度调快就行了

网友A:
应该是有干扰,我遇到过,一段时间一直不好用,以为没电了
换了电池还是一样
后来偶然换了地方一下就很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干扰,我遇到过,一段时间一直不好用,以为没电了
换了电池还是一样
后来偶然换了地方一下就很灵敏 ...

有线鼠标

网友:
闲鱼找个剪线鼠标直接换板子

网友:
换一下USB接口,有时候接口里面氧化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光感试试,就是8条腿的那个,记得查兼容性...

二○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网友:
从图片看,这个都有点包浆了,换新的

网友:
有可能鼠标垫的事

网友B:
发蓝紫光是红外线的LED,用安卓手机可以看到亮度。。。这个一般性是没事的。。。

这种业余的也就只能查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LED罩子拆了,用纯净水或者干棉棒清理一下透镜光路。。。
这个都过保了,有遇到过感应芯片污染或者高度不对的。。。

可以试着贴一点脚垫看看是否合适,换织物鼠标垫或者纸张。最后大招就是传感器拆下来撬开,用棉棒清洁接收区。。。
专业修的肯定能弄好,就是值不值得发去修。。。

网友:
还是G102皮实耐操,十几块钱的剪线鼠标把线接回去就能用。一开始接线的时候线序不对板子烧到冒烟,后面调整线序重新接上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蓝紫光是红外线的LED,用安卓手机可以看到亮度。。。这个一般性是没事的。。。

这种业余的也就只能查查 ...

”传感器拆下来撬开,用棉棒清洁接收区。。。“
我的上一个罗技就是这么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