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艾美达水平仪

楼主(2024-10-11):
这个是一个家门亲戚的,给我的时候说不能开机。我也没拆过这个东西,就说先看一下吧
他也没抱希望就说修不好算了。我去拿的时候连电池都没有,我说有可能是电池故障,我之前折腾过这个东西电池的
先看看外观,现在这种东西也是越来越小了,各式各样的,还有比这个更小的

工地上的仪器就是要耐糙
拆解也比较简单,后来补的图,下面3颗还是4颗螺丝拆掉慢慢拉上去就好。有一颗螺丝他自己拆断了,所以我少拆了一个。
顺便吐槽一下,有时候不是东西难修啊,是螺丝打滑或者锈蚀不好拆卸的非常麻烦。
也没有电池,我没有直接试机,因为不知道电池出来的电压是多少,没有贸然上电
拆开简单刷了一下灰尘
拆下控制板,正面反面来个图

反面有个单片机控制,这个板板X宝有一样的,大概30一块

看到控制板还有个线,而且主板上有个ON,外面又有个开关旋钮,难道旋钮控制了某个开关?
后面折腾完才明白是我多想了,开关旋钮的作用是固定住中间的轴不要晃动。
还在想会不会虚焊想把芯片补一下,上电正常的,那就不动了
夹上可调,18650是3.7V那我就也给3.7应该不会高,待机电流有0.05mA

开机试试,直接亮了,电流0.86mA,现在亮了一个灯水平线

再按开启垂直线,亮了两个灯水平线和一个垂直线,电流125mA

最后把灯都打开,一个水平线,两个垂直线,电流236mA

既然设备没有问题,那就装回去吧。关机装回去吧
装好之后想测试一下,忘记电池盒极性了,看了图片才敢夹的电源。
一切正常。完工通知来取。
也没有什么技术,就是拆开了给大家一个电流的参考标准吧。万一单片机坏了买一个就好。
毕竟买个板比买整个仪器还是便宜点。以前见过有专业的矫正水平线和垂直线。现在估计不会了,价格下来了。

网友A:
电池怎么装的呢?难道是可拆卸电池吗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B:
谢天谢地,没坏,是电池的问题,是否老白干?

网友C:
估计开不了机就是因为电池挂了

网友D:
应该是内置充电电池的吧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看来就是电池的问题啊

网友:
装修的时候我自己买了一个,后面用了几次再也没用过了

网友E:
水平仪不水平 怎么办啊?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怎么装的呢?难道是可拆卸电池吗

夹可调电源的地方就是卡电池的,滑过去卡上就行了
一般里面就是2颗并联的18650
厂家不想让维修是焊接的,这个地方如果做成可以拆卸的电池座就很好了。

网友:
买过一个 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天谢地,没坏,是电池的问题,是否老白干?

目前来看肯定是电池的问题
老白干?白干一场的意思吗?
给你个答案:肯定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开不了机就是因为电池挂了

估计是18650电池失效了,或者电池组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内置充电电池的吧

这个东西目前还没遇到内置电池的
一般的都会配置2块电池,一个使用,一个充电。
水平仪用的时候要连续使用,不能等着充电再用,不是不行,是耽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平仪不水平 怎么办啊? 哈哈哈

开个玩笑:如果眼睛不平和心理不平衡的话,看哪个水平仪都不会平的。
话说回来,好多年前去找过专业的能矫正,基本上不平就是摔了。现在100多一个,估计一般不会矫正了。
毕竟有时候矫正了也赶不上新的,当时矫正了使用还是不平最后还是买了新的。

楼主:
可以挂出去,便宜点出了,这东西越放越不值钱。
电池放时间长了也废了。

网友:
之前咸鱼有库存货卖,二十几块钱哈哈

网友:
这玩意机械部分比电子部分值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可调电源的地方就是卡电池的,滑过去卡上就行了
一般里面就是2颗并联的18650
厂家不想让维修是焊接的, ...

里面是14500电池吧,3.2v磷酸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