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DE硬盘读不出数据 磁盘管理器提示没有初始化

楼主(2024-10-11):
国庆节回家,翻出几块老的IDE硬盘,用IDE-USB线(接有单独的电源),接入现在的台式机后,设备管理器显示有硬盘的型号,但磁盘管理器提示没有初始化,实际上硬盘之前是有数据的。坛友们,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闲置时间太长了,消磁了?!
建议尝试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以下看看。

网友:
建议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另外拆开硬盘电路板,看金手指氧化没有。

网友:
通电转两个小时以后断开再测试

网友A:
如果是所有的IDE硬盘都是这样的情况,  就有可能是IDE-USB线有问题了

网友:
直接挂主机上试试看。

网友:
原有好的硬盘不碰撞或意外断电下,坏的可能性不大。
估计还是IDE-USB线或电源的问题,换个试试。

楼主:
谢谢坛友的意见,估计是IDE-USB线或电源的问题,我再查查看。

网友:
是不是分区丢了,用dg扫描一下分区

网友:
十年前的ide硬盘,数据依然完好呀。

网友:
同样问题 也不读不出数据 只有换线了  还有可能分区表丢了 扫描好多坏道!!

网友(2025-03-19):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所有的IDE硬盘都是这样的情况,  就有可能是IDE-USB线有问题了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关注,我将这些硬盘挂在老机子上(用机子的扁平数据线连接)测试,问题依旧。打算设个DOS环境,用以前的DOS磁盘工具再冲刺一下。

网友:
分区丢失,DG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