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怎办,没烙铁 和锡 拆蓝牙耳机

楼主(2024-10-11):
电源按键用的次数不多结果坏了,侧面按键估计强度不行,能用AB胶?不知是否腐蚀性。
现在在外地,没有电烙铁和锡。痛苦。

简易电烙铁?

网友:
起子火上烧都行

网友A:
这个电烙铁不能开太久

网友B:
顺着+-级找到板子上有孔的地方,插入细电线引出两根线充当+-级来,充电线把充电插头剪掉,露出红黑两根线出来,要充电的时候直接拧线搭接充电,反正这又不是C口充电,充电线便宜

网友:
最简单就用防风打火机直接烧

网友:
主要是焊盘损坏了,有烙铁也补不起来。

网友:
还能这样,找不到工具,还能应个急。

网友:
那就买一把烙铁,买一点焊锡丝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帮忙搞一下

网友:
再买个便宜的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烙铁不能开太久

作为男人,持久度不行怎么可以?

网友:
以前没有电烙铁都用火烙铁,网上还有用蜡烛加热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着+-级找到板子上有孔的地方,插入细电线引出两根线充当+-级来,充电线把充电插头剪掉,露出红黑两根线出 ...

有另外充电口是c口,这个是电源按键,不是充电口。

网友:
买的必须是打火机可以融的焊锡

网友:
防风打火机,先找个烂板子刮点锡

网友:
打火机金属部分的塑料会先融掉。我不敢想这样能烧到200度融化焊锡。

楼主在忽悠吧

网友:
混数码之家的,不是包里都有备货吗,反正我妈那都备了我一套工具,烙铁,表啥都有,就为了应急用的。

网友:
用火烧锡自然会融化,以前山区应急修电视机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一套便宜的工具几块钱,先细铜丝飞好线,再AB胶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