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H7假冒伪劣车灯的危害

楼主(2024-10-11):
用了两三年的h7近光灯不亮了,Pdd上买了7.5两只。第一只换上去就感觉松松垮垮的而且亮度偏暗,第二天拆出来发现已经烧黑了,而且引脚有打火融化的迹象。又换了第二只,换的时候把线缆插座脚夹扁了下防止接触不良,但是第二天拆下来发现又烧黑了,而且车保险也熔断了。另外两只山寨的胶木上都有碳化迹象,胶木不耐高温质量非常差。
不敢再用去飞利浦旗舰店13买了一只,对比了一下。发现插片的厚度比山寨的要厚,亮度比原车的还要亮。奉上对比图片,左边盒子是正版,方形蓝色胶木底座的灯泡是正版

山寨的插片厚度不足容易导致接触不良,发热后轻则容易导致线束胶皮融化而短路,重则直接起火。最重要的是换来换去非常懒费时间(我的车要拆掉防冻液水壶才换的了)

网友:
  亅不是一种东西    欧普浪 也可以

网友:
同H7,我买的欧司朗,18块钱2个。那种印着德国制造都不用看,假货。

网友:
你是真大胆啊。这种事也敢乱来。。这种钱也敢省。。

网友:
旗舰店买啊,也就10元左右一个,欧司朗,飞利浦都可以的

网友:
不要图便宜,价格卷到后面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这年头,插片这地方都能省钱?

网友A:
车灯还是要买质量好的大牌子货,以前我的车灯很暗散光不聚焦,后来修了一次大灯,重新调了焦点,发现车上带的灯泡是杂牌子的,商标根本没见过,亮度很低而且光斑发散,换了个佛山的灯泡好点了,又换了个菲利普的灯泡,发现效果天差地别,光线发白不发黄了,光斑聚焦也好了,切线也明显了,这才知道大牌和小牌的区别,后来就把所有的灯泡都换成菲利普了。欧司朗的没试过,其实也买了欧司朗的灯泡,只是还没换上试用就换车了,只能以后再试了,不过想来也不会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灯还是要买质量好的大牌子货,以前我的车灯很暗散光不聚焦,后来修了一次大灯,重新调了焦点,发现车上带 ...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B:
有这么好的千分尺,却买7块2个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好的千分尺,却买7块2个的灯

哈哈    这个游标卡尺已经有20多年了。勤检持家吗

网友C:
买家伙不如买佛山照明的呢。我的车原装是欧司朗的H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家伙不如买佛山照明的呢。我的车原装是欧司朗的H7。

有考虑过,看评论劝退了

网友:
车上用的东西还是挑安全可靠的好,毕竟一个是更换维修费时费力,二是一旦在特殊时间地点出问题那引发的后果可能是无法承担的

网友D:
13吗?很便宜啊,前年车检的时候才发现大灯不亮,找了个修车的灯+安装费=3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吗?很便宜啊,前年车检的时候才发现大灯不亮,找了个修车的灯+安装费=35元 ...

一口老血喷涌而出,来我这,我只收你30

网友:
佛山照明H4 100W,2个12块多包邮,用了2年,正常

网友E:
我自己换灯,修家电,像这种接插件,都会用钳子夹一下,增加夹持力,避免续接,有时候就怕买到劣质产品,或者原厂产地、批次不一样导致公差大。安全第一

网友:
难怪有油车自燃的,让人不理解,这下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换灯,修家电,像这种接插件,都会用钳子夹一下,增加夹持力,避免续接,有时候就怕买到劣质产品,或 ...

插上有点松松垮垮的想夹下的,但是套在一个塑料座里取不出来就放弃了。最后处理的时候是把塑料座夹碎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