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主控INIC-6081单颗粒换双颗粒正常,但换四颗粒开卡失败

楼主(2024-10-11):
手上有一当年好象是花400大洋购的MLC的120GB固态用于保存资料饥饿鲨鱼OCZ/ARC100主控挂了,拆下8颗TH58TEG7DDKBA4C想利用上,正好试一下下图的主控INIC-6081单颗固态硬盘,粒换上双颗粒正常,但换四颗粒开卡失败了,一查看这ID怎么中间空岀,目前手上只有一款开卡程序,请有经验的大师们给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报错信息很明显啊 自己不会看一下吗
bad block too much
坏块过多
手动降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信息很明显啊 自己不会看一下吗
bad block too much
坏块过多

谢谢提醒,虽然早就看见了,但总认为这颗粒坏块不会太多,因替换过都是好的,改一下参数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虽然早就看见了,但总认为这颗粒坏块不会太多,因替换过都是好的,改一下参数就ok了。

这边建议去跑一下rdt 你这个就是坏块过多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建议去跑一下rdt 你这个就是坏块过多导致的

不懂就问,可否指导INIC-6081的跑RDT步骤?谢谢!

网友B:
这个主控比58xt差远了,连58xt的尾灯都摸不到。7ddk上58xt多好,,还能开成s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比58xt差远了,连58xt的尾灯都摸不到。7ddk上58xt多好,,还能开成slc。

我手头上并无58XT支持7ddk的封装板可捣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上并无58XT支持7ddk的封装板可捣鼓

所有的58xt都支持。我发布的就有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就问,可否指导INIC-6081的跑RDT步骤?谢谢!

就是ps3111 开卡设置里选02 R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