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拆一个万某的燃气灶,点火针断裂

楼主(2024-10-11):
万某的燃气灶总体比较耐用,13年买的,过了十一个年头。因为左边脉冲有声音但是不出火花,点火失败。接水盘的6个螺丝很难拆。拆完很好维修,连上买的点火针,脉冲强有力,电弧很有劲,修好万事OK。原样拆原样安装恢复。使用如新。谢谢大家耐心看完。希望帮到你。

网友A:
家里的天然气灶。左边的也不打火了,不知道是不是点火针的问题,有声音,就是不打火。
下次碰到有小红包,先薅一个回来换上试试看。

网友:
还不错,就是螺丝部分设计不好,我那个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燃气灶就是那六颗不好拆耽误时间,装的时候螺丝上弄点黄油

网友:
我家也是万和的,用了8年多坏了直接换新的。不值钱,安全第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天然气灶。左边的也不打火了,不知道是不是点火针的问题,有声音,就是不打火。
下次碰到有小红包, ...

有可能是高压线破皮了
国庆节期间给伯母家修的燃气炉就是高压线被小强咬破皮了,破皮的地方刚好在点火针往下一点,破皮的地方跟炉头下面金属部分打火了,后面看高压线还有很长,就把破皮部分剪掉,外面再套黄腊管,装回去点火成功。

网友:
这个也可以修

网友:
我家的也是螺丝锈到拧不下来。

网友:
里面挺脏的。

网友:
有的时候火盘很难拆下来的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高压线破皮了
国庆节期间给伯母家修的燃气炉就是高压线被小强咬破皮了,破皮的地方刚好在点火针 ...

谢谢。下次拆的时候注意一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费这劲,直接上这个,点火枪棒煤燃气灶台电子脉冲点火器枪防风充电打火机加长手柄蜡烛
8.46元
【升级款】黑(Type-c接口)送原装充电线。不拆不修不破坏。不到十元。

楼主(2024-11-12):
引用 网友C:
费这劲,直接上这个,点火枪棒煤燃气灶台电子脉冲点火器枪防风充电打火机加长手柄蜡烛
8.46元
【升级款】黑 ...

我发现火盖变形,漏火,造成感应针温度不足,我把牙膏涂抹后,火能吹到感应针,温度达标,不熄火。

网友:
螺丝能拆下就不错了,好多螺丝都拆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费这劲,直接上这个,点火枪棒煤燃气灶台电子脉冲点火器枪防风充电打火机加长手柄蜡烛
8.46元
【升级款】黑 ...

这个办法让这个燃气灶掉档次。日子过到以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