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攒了个内阻仪,颜值和易用性还不错

楼主(2024-10-11):
以前一直没舍得买,换喜德盛电动车电池没办法,攒一个吧,虽然有可能长时间吃灰。杂七杂八的花了80块吧

网友:
舍不得拆啊

网友A:
这个外壳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看上这个外壳了

网友:
外壳是3D打印的吗

网友:
固定探针不方便测试小型号电池,要是能调节就好了

网友:
这个外壳不错

网友:
都是看中壳了!哈哈哈

网友:
图片太少了,看着不过瘾。

网友:
挺漂亮实用的

网友:
外壳是自己打印的还是买的?不是说四线不要这样双绞嘛

网友:
自已做的比成品还好看,机子多拍照,多介绍,才完美,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壳是自己做的吗?

应该是3d打印的

网友:
pdd ¥29买过一个,不准退了。

网友:
主要是内阻只能显示小数点后一位,精度有点低,能显示3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