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汽车电源做个点焊机行不行

楼主(2024-10-11):
最近想组一组锂电,手里还没点焊机,想搞个点焊机,很多教程用微波炉变压器做,可惜没有材料,之前买过一个汽车点火电源,不知道能不能加块控制板作点焊机机用?不知道行不行,有懂的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这玩意不是大号充电宝吧

网友A:
我见过的锂电启动电源,放电都不经过保护板的,做点焊机的话,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锂电启动电源,放电都不经过保护板的,做点焊机的话,太危险

不知道经过保护板没有

网友:
看放电电流没问题

网友:
    电压有点高,容易炸点

网友:
做个继电器点焊机可以

网友:
这类启动电源,放电不过板,要小心

网友:
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是超级电容做点焊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电池的话那就很危险,起火爆炸那是有都有可能的。

网友:
直接改电路,并联

网友:
电压有点高

网友:
感觉还是电容做的给力

网友:
15000A,商家还真敢标啊,搞几个并联就能启动055上面的电磁炮了

网友:
搞个电容的吧,实在不行买个成品好像才100多。除非你精通,要不不建议你这样玩,你搞铅酸电池都比搞这个锂电池的安全。

网友:
微波炉电源 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
可以。网上有套件买

网友:
我就用的倍思的启动电源,买的点焊机套件,自己偶尔点焊个电池完全没问题,长时间用是不行的

网友:
看看这个,B站小姐姐买的点焊机控制板就是用的汽车应急电源,

【12V小型家用点焊机开箱安装及使用和充电宝点焊修复】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ce9443f49f766cf6c9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经过保护板没有

不经。

有现成的板卖,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经过保护板没有

市面上99%都没有,只有一个外面的防反充,电流够用上百A的,就是需要加个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