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马DCF16 电风扇无刷电机驱动芯片损坏用第三方驱动板替换

楼主(2024-10-11):
天马DCF16 落地风扇的驱动芯片损坏,买了驱动板维修。原来的PCB板上有pwm信号,所以买了PWM驱动板。

风扇终于转了。

网友:
有人改成红外的。
天凉了,我的天马可以收了

网友:
这个天马还是几十年前的天马吗?我记得以前的天马非常耐用啊

网友:
换个芯片得行不呢

网友:
无名主控+没有程序,已经把换芯方案拒之门外了。

网友:
你的这个板子上怎么这么简单?我的复杂多了

网友:
这个可能就是第一代的板子吧,今年的板子比这个复杂了

网友:
这款风扇在无刷里算是性价比高了

网友:
不错,手到病除。

网友A:
楼主厉害。
无刷电机驱动太复杂,维修友好性差。

网友(2024-12-07):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
无刷电机驱动太复杂,维修友好性差。

一般都是MOS管烧,换MOS不能解决,直接外挂驱动。楼主的那个外挂驱动板我用马宝的天天红包,9元包邮到手。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B(2025-05-28):
换了驱动,功率有提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驱动,功率有提升吗

感觉 风比原来的大

网友:
厉害,这都能嫁接成功。

网友(2025-08-19):
STC8H1K28也可以驱动电机扇,有刷和无刷都可以

新的FOC-车规, 24万转@STC32G12K128-24A车规,
最便宜的 车规-FOC,STC-FOC 算法库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