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三极管封装式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2024-10-11):
第一次看到这种元件,不知道什么用途

网友A:
这种是黄绿双色LED,可以作为工作状态显示使用!

网友:
三条腿的,双色,无非是贴片封装而已,本子上电源指示灯好像用的这种,充电黄灯,满了蓝灯...

二○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黄绿双色LED,可以作为工作状态显示使用!

通常双色三色封装的发光二极管,都是方块或长条贴片还有F3F5的比较常见

网友:
就是个三脚封装的普通LED,实际上用的就是2-3脚,看图,1脚跟谁也不通,测量时也是测2-3,写的也很明白,绿发绿或者发黄绿,黄绿不是黄+绿
事实上,一些电话或者什么相关的上面使用双色管,都是贴片4脚的看着跟俩贴片LED拼起来一样,每个都是单独的,

网友:
看照片似乎是只能 2,3脚能点亮。这个封装确实少见

网友:
这种封装是为了方便机器焊接吧

网友:
SOT-23封装的发光二极管不常见

网友:
特殊定制的哈哈

网友:
哈哈,然而并不好看

网友:
记得有种3脚的双二极管也是这种结构,共负极

网友:
这种LED的确少见,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
这种封装应该是贴片安装的

网友:
楼主这个好像只有一边发光

网友:
欢迎推广科普,这种LED还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形式封装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
看样子只用了两个脚

网友:
估计是SOT23比常见贴片LED封装更便宜,封双色就更省了

网友:
第一次见SOT-23封装的双色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