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 盘文件无法删除时 可用 CHKDSK 工具修复

楼主(2024-10-11):
控制台 命令行:

1. CD\Windows\System32 回车;

2. CHKDSK F: /f /r /x

F ----- U 盘盘符

如图。

网友A:
凡是能用CHKDSK修复的,基本上都没什么大毛病,都是逻辑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凡是能用CHKDSK修复的,基本上都没什么大毛病,都是逻辑错

嗯,以前 DOS 环境经常使用这个工具,今天才知道 Windows 也有这个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以前 DOS 环境经常使用这个工具,今天才知道 Windows 也有这个工具。

Windowsxp下面得进实模式,或者在运行里边敲烤鳗的COMMAND.这也是我还使用XP的原因,不知道再往后的系统还支持不支持命令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以前 DOS 环境经常使用这个工具,今天才知道 Windows 也有这个工具。

Windowsxp下面得进实模式,或者在运行里边敲烤鳗的COMMAND.这也是我还使用XP的原因,不知道再往后的系统还支持不支持命令行。等30秒太闹心。烦死了

网友C:
会不会花费很长时间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indowsxp下面得进实模式,或者在运行里边敲烤鳗的COMMAND.这也是我还使用XP的原因,不知道再往后的系统 ...

Windows10仍然支持烤鳗的COMMAND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ows10仍然支持烤鳗的COMMAND

我以为它早抛弃dos架构了呢,看来调试某些底层的东西,还是少不了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花费很长时间呢?

我的
64G   ---- 40 分钟左右
128G  ----   60 分钟左右

网友E:
学习了。一个U盘能读,能见到删除了文件,能看到COPY进了新的文件,但是转换一下盘符,又回到原位,也就是你什么也没干,文件还是原来的文件,并老的文件还是能读。盘坏了?准备照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一个U盘能读,能见到删除了文件,能看到COPY进了新的文件,但是转换一下盘符,又回到原位,也就是 ...

你测试一下,修复过程会把所有问题都报告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一个U盘能读,能见到删除了文件,能看到COPY进了新的文件,但是转换一下盘符,又回到原位,也就是 ...

曾经遇到一个假U盘也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