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神火2元手电筒+另做一个快充充电宝

楼主(2024-10-11):
这个充电板子 千万不能 两个输出口同时使用,尤其是一个快充 一个慢充的设备。

拿到什么东西都是先拆开看看。

但是信心不足,万一拆一半拆不了,拍照也没意义了。
很多次都是拆一半才拍照,然后再补拍前面的照片。
这个手电筒和充电宝都是搞完后补拍的,所以看不到细节。
凑合着瞅瞅就可以了。
看到便宜的,有时候就忍不住撸一下。
电筒到了才发现不好拆,本来放弃不拆了,后面又想到解决办法,就继续拆。
充电宝是之前做了个12V输入,两个车充快充输出的。还算耐用。
后面买好了长条形的防水盒,正好够放两个16V电池和模块。但是带个16V充电器出门也不方便。暂时挂起这事。

全塑料的,没有螺丝孔,也不是两半卡扣的。要从灯头拆。

有两个卡子,我一开始从灯头里可以看到这卡子,以为撬一下,一推就从尾部出来了。
等拆下来发现,这个卡子和里面电池接触在一起,我用吸锡器尾部的黄色小帽子,对住灯珠四周,用力一压,主体就从尾部出来了。

灯板下面还有一片很厚的铁,里面没有导热硅,我也没加。

充电宝板子的按键给改到侧面,没有合适的按键了,就随便找了一个。盒子开了四个小孔看电量的。

还是上次那个10元的充电宝里面的电池。有位兄弟说到 夕夕里有不到9元的快充。但是我一年也就用一两次汐汐,它不给我卷。

这个图片下面是一片环氧板,再下面是空的。

由于我手头的线都是便宜货,偶尔能激活12V快充。大部分时间是9V或者5V输出。
板子是3元一片,盒子是2元。按键是1毛钱。
都是平日无聊刷红包后慢慢买的。

但是这个盒子还能再薄一半,里面有一半是空的。放不下一片同样的电池。能放下5000的。
我以前有过一个GPS 像个充电宝一样。里面是有两个5000的电池和一个2500的电池。三片电池并联一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3048

不是说电池容量不一样,不能并一起么,怎么那个可以这样接呢? 不会有影响吗? 给个提示,如果可以,手头还有两个才搞到的5000电池加进去。

网友:
神火,传说中与微笑沙齐名的神器

网友A:
同款卡尺,炬为表的膜终于揭掉了,好评

现在便宜的手电基本上都是塑料壳了,以前的铝合金筒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卡尺,炬为表的膜终于揭掉了,好评

现在便宜的手电基本上都是塑料壳了,以前的铝合金筒子的时 ...

这个卡尺我买了好几把。后面是因为加购没管他,某天发现他给了个6元回头卷,下单后才2元钱。
有时候某些店铺会在夜里偷偷开卷或者搞满减补单。

表头是拍照后,想起来你说的这个事,我撕了膜,又拍一次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卡尺我买了好几把。后面是因为加购没管他,某天发现他给了个6元回头卷,下单后才2元钱。
有时候某些 ...

2块一把血赚啊,我那把当初花了差不多10块,瞬间不香了

网友B:
一般的宝 同时输出,会降到只有5伏输出。

网友:
这个大板砖肯定是上不了火车飞机地铁了

网友:
2元的手电筒   看起来已经相当可以了

网友:
好大的充电宝,值得好好折腾下

网友:
全塑料的,没有螺丝孔

网友:
软塑料的神火,神啊

网友:
神火手电筒2块一把血赚

网友:
手电筒进展不大吧

网友:
以前喜欢搞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宝 同时输出,会降到只有5伏输出。

把慢充USB自带走线切断,配快充升压板加散热片,可以实现2路同时快充。小米2万里面有独立升压输出和快充识别芯片,如果加散热可以同时快充,可惜被单片机程序限制。

网友:
这手电小巧方便,功能还不少

网友:
带测温的主板都是好板子

网友:
楼主充电宝的孔开的漂亮

网友:
这充电宝充满电能用多长时间?三块大电池,估计能用三个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