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K40手机换屏幕

楼主(2024-10-12):
手机屏幕不小心摔碎了角,屏幕坏了准备换

先拆后盖,尾插有7个螺丝

拆了尾插

拔了屏幕的排线

然后拆屏幕,用镊子清理残胶

送的工具

粘屏幕后盖用的是这个胶,用剪刀剪下3条粘屏幕差不多了

上胶要慢慢来

粘屏幕的时候这个塑料片记得拿下来

右边手机的换号的屏幕手机,颜色不正,亮度也低

与店家交流

去年也是在这家店买的屏幕,去年的屏幕颜色鲜艳,色差饱满,亮度高,可惜摔碎了,今年又在这家买了,屏幕就差好多,可惜上胶了

网友A:
我也在用K40,原机三星E4屏,后换的肯定比不上原装

网友B:
代换屏显示效果比原装差很多。

网友C:
国产屏有LCD和TFT两种,相对TFT屏能色彩和亮度好些,我国庆期间自己给老婆MATE30换屏,买的LCD,颜色就差,而以前TFT就好很多。
看黄圈对比,屏线并不一宽,显然技术不一样

网友C:
色调改成鲜艳,就感觉不明显了

网友D:
朋友的k40去年已经挂了,听说是cpu虚焊,修了以后没多久又坏了,卒!

网友:
换屏只要胆大心细,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E:
K40的话可以在屏幕设置里面调整色彩的话,原装的你看习惯了,换了之后自然觉得有点怪怪的,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肯定不如原厂的屏 凑合看吧 也换过 其中一台排线仅3天就扯断了 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K40,原机三星E4屏,后换的肯定比不上原装

去年换的也不是原装的,比今年换的颜色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屏显示效果比原装差很多。

去年换的屏幕与原装的显示效果差不多,今年换的这个屏幕就要查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屏有LCD和TFT两种,相对TFT屏能色彩和亮度好些,我国庆期间自己给老婆MATE30换屏,买的LCD,颜色就差, ...

可能今年换的这个屏幕就是LCD的,颜色不鲜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色调改成鲜艳,就感觉不明显了

已经调了颜色,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的k40去年已经挂了,听说是cpu虚焊,修了以后没多久又坏了,卒!

我的这个手机快3年了,还好用,不卡,就是屏幕摔换了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K40的话可以在屏幕设置里面调整色彩的话,原装的你看习惯了,换了之后自然觉得有点怪怪的,调一下就好了。 ...

去年就换了屏幕,也用了一年了,今年同样的店子又买了屏幕换了,颜色就差好多,我不是跟原装的屏幕比,是与去年的屏幕比都差好多,去年的屏幕贵10元钱

网友:
虽是换总成,要心细才能大胆,要非常小心才换的好

网友:
原厂、副厂,杂厂,差别肯定有,便宜能用就好!

网友:
我也在用K40,感觉电池不给力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