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解剖双路VGA切换器:TengFei VGA-15-2

楼主(2024-10-12):
分屏器 分配器一个主机接两个显示器,
  • 产品名称:二口VGA切换器
  • 产品接口:一个VGA输出,两个输入(反向皆可用)
  • 产品规格:142mmx85mmx24mm
  • 产品功能:①两台主机共享一台显示器,通过按键选择不同的主机使用;
                     ②两台显示器共用一台电脑,通过按键选择不同的显示器使用。
  • 产品特色:二口VGA双向切换器,适用于所有宽屏液晶显示器,满针接点,支持任意分辨率。
  • 产品特点:无需供电,无需驱动,即插即用,操作简单。
  • 产品设计:金属外壳,彩盒包装。

  • 会在用的过程中自动降低分辨率到1024*768 。不知是静电干扰还是什么情况,有时又神奇的自动好了。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不稳定。用的头大,补发了一个也是一样,拆开看了一下,纯机械结构。

网友:
纯机械结构,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结构好简单啊

网友:
这玩意会产生严重的干扰,显示效果直线下降。

网友:
我也有个一拖二的分屏器,一边两接口,一边一个接口,一个转换开关,没排上用场,也没拆开看过,看你这个结构真简单。

网友:
又不是hdmi转vga用不着芯片,带u口鼠标键盘的也是机械转换

网友:
电路板的信号线路没有做等长处理?

网友:
电磁干扰以及接触触电阻值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拆开看过。就是这种纯机械的连接。

网友:
科技含量不高

网友A:
用WD-40润润切换开关试试

网友:
会不会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D-40润润切换开关试试

两个都是新的。可能有干扰,电流浪涌什么的。

网友:
又是纯机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