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荣事达破壁机-更换电机+发热盘

楼主(2024-10-12):
用了两年的荣事达破壁机,首拆。

经常用来打米糊。水从轴间隙进入电机仓内部,在被加热后,形成黑色的碳渣。

之前拆不掉电机,因为电机输出轴和轴承锈在一起了,捏住电机往外拔,拔不动。所以当时就扔垃圾袋里,放门口打算扔掉。后来又捡回来了。用螺丝刀从杯子内腔伸进轴孔里,顶住电机轴,将电机敲下来了。

定子线掺不忍睹。

转子的线圈黑了。

电机型号。

电机生锈的输出轴。

输出端轴承,加了点缝纫机油。还是不够润滑。这个轴套有三个冲击点,轴承拿不出来的。轴承算是废了,加热盘是好的,但是轴承坏了。加热盘也要换。

将搅拌杯的把手拿掉,然后旋转底座塑料圈,就能取出加热盘。

完全分解。

底座的塑料圈,和玻璃杯底座之间通过卡槽拧紧链接。

两天后,买的新电机到了,电机与发热盘一起的,,还有刀头。

刀头。

型号。

取下刀头,然后将电机拆下,观察一下发热盘上的轴承。轴承周围也有三个冲击点。轴承被固定死了,几乎不可更换(用电磨磨掉冲击点,轴承应该可以被取下来)。
轴承内圈缝隙加点润滑油。

装回。

套上密封圈,装回玻璃杯体里。发现装不进杯体。

换一种方法,先将密封圈放进杯体。

再将发热盘放进密封圈。

安装杯体底座的塑料圈,塑料圈和杯体是螺纹拧紧在一起的,和桔片爽瓶子的螺纹结构相似。

注意这个杯体的耳朵和塑料圈的耳朵对齐。

连接线路,参照旧电机就行。

所有线路的链接都是这种快插结构,很牢固。

线路接好。

理线。

全部组装,试机。发现有报错提示。摇动杯体,发现一会正常一会报错。可能是加热杯与底座的插口接触不良。砂纸打磨加热杯底部插针。

再试机,一切正常。

再拆开,将里里外外的塑料件清洗一遍,擦干装回。至此修好。

网友A:
荣事达破壁机还带加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荣事达破壁机还带加热功能?

搅拌和加热同时进行,可以直接打豆浆,打好就可以喝了。

网友B:
这种设计不好,发热盘和电机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不好,发热盘和电机一体

这种搅拌+加热的,轴的密封不好,容易漏水。

网友C:
进水这么严重还能修修呀  现在的破壁机很便宜 200就能买一台了  感觉不值当修了

网友:
荣事达,这年头,不知道,是否属于山寨 ?
有空看看 九阳的机器 拆机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这么严重还能修修呀  现在的破壁机很便宜 200就能买一台了  感觉不值当修了 ...

派件是50块买的

网友D:
配件不便宜  我买的二手 80元 纯九九成新 估计原来没怎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件不便宜  我买的二手 80元 纯九九成新 估计原来没怎么用过

确实划算

网友E:
感觉这电机皮实得很呢,我一个豆浆机用完没洗,直接灌满水泡着,结果从皮圈处进水,电机完全泡水,拆开晾干后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电机皮实得很呢,我一个豆浆机用完没洗,直接灌满水泡着,结果从皮圈处进水,电机完全泡水,拆开晾干 ...

我这个是轴承进水,锈死了,电机根本转不动,才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荣事达破壁机还带加热功能?

所有破壁机都有这个功能吧,这个破壁机换掉的东西可真不少

网友:
这个可能是早期产品,我买的九阳的电机在下面,加热和杯子在一起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F:
买了破壁机以后,每使用几次就要拆机清理一下。否则,结果比楼主这个还惨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防水防潮功能太差,应该反馈厂家改进。

网友:
看转子锈的有点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破壁机以后,每使用几次就要拆机清理一下。否则,结果比楼主这个还惨 ...

轴那的橡胶圈太容易坏了,这个橡胶圈没法单独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