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个命令激活WIN和OFFICE

楼主(2024-10-12):
执行一行命令即可激活windows系统,无需下载激活软件,无需找寻序列号。

要求你的电脑处于可联网状态,因为执行命令实际上就是通过https协议访问网络在线激活。

搜索栏搜索“Powershell", 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复制以下命令到Powershell窗口, 回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rm get.activated.win | iex
如果这个命令不行,就换下面这个

irm massgrave.dev/get | ie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键盘按【1】(数字许可证激活,HWID方式,永久激活Windows)。【3】是激活到2038年。按了之后,看到 Successful关闭窗口即可。打开【设置】查看系统已经激活状态。

[1] HWID # 数字许可证永久激活Windows,需要联网
[2] Ohook # 通过修改一个激活dll,实现离线永久激活Office
[3] KMS38 # KMS方式离线激活Windows/Server 漏洞激活到2038年
[4] Online KMS # KMS方式激活Windows/Server/Office 一次180天,到期自动续,需要联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界面翻译: Activation Methods:
[1] HWID | Windows | Permanent 永久
[2] Ohook | Office | Permanent 永久
[3] KMS38 | Windows | Year 2038 到2038年
[4] Online KMS | Windows / Office | 180 Days 180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Check Activation Status 检查激活状态
[6] Change Windows Edition 改Windows版本
[7] Change Office Edition 改Office版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Troubleshoot 疑难排解
[9] Extras 附加选项
[H] Help 帮助
[0] Exit 退出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激活的同时悄咪咪的安装个啥,嘿嘿。。。

我是说,在线安装激活工具的同时,悄咪咪的安装个啥。。。。。。。。

网友:
不明觉厉的样子,总之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激活的同时悄咪咪的安装个啥,嘿嘿。。。

那不安个啥,你咋个激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激活的同时悄咪咪的安装个啥,嘿嘿。。。

他这都是CMD,你看看他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
win7桌面黑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激活的同时悄咪咪的安装个啥,嘿嘿。。。

工具激活使用的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
一直用的MAS这个小工具,很简单,office也是永久激活!

网友B:
还是使用工具方便

网友:
有时间试一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使用工具方便

的确,不过这个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以备不时只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激活的同时悄咪咪的安装个啥,嘿嘿。。。

不怕,永久击火后,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MAS脚本激活貌似也是这也原理

网友:
office2010无法激活

网友C:
命令行激活一直都可行,只是大家很多都记不住命令代码,所以才有了很多一键激活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命令行激活一直都可行,只是大家很多都记不住命令代码,所以才有了很多一键激活工具 ...

是的,记着麻烦

网友:
工具方便,命令要有一定的基础啊

网友:
谢谢分享,我一直用的那个DragonKMS,不过它隔段时间要重新下载新的,这个方法保存下来备用。

网友:
这个Ohook炒鸡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