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触摸屏经常失灵,需要按电源20秒重启,之后才恢复正常,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4-10-12):
大家遇到过这种奇怪到问题么?

如何修复到?

网友:
之前有个5S是用着用着失灵了,要息屏后过一会会好,后来无缘无故正常了。也是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
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用垃圾充电器充电的时候会这样

网友:
如果重启以后就正常了,那么要先排除软件的问题,把手机重置,恢复出场设置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触摸IC问题。

水果6P经常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为啥叫电容屏,就像电容老化一样,用久了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水果的电容屏质量问题,

楼主:
放兜里,稍微运动一下,湿度上升,然后屏幕经常会失灵

楼主:
手机放兜里,稍微运动一下,湿度上升,屏幕就会失灵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放兜里,稍微运动一下,湿度上升,屏幕就会失灵

可能是屏幕开胶了,屏幕拆下来,用酒精擦拭一下屏幕的排线,擦掉进水的痕迹,再用屏幕胶粘紧屏幕,谁不定就好了。我的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重启就好,可能是软件问题,卡顿停止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