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有的说钠电池很安全,有的说也会起火

楼主(2024-10-12):
到底有没有起火的可能?

宣传的时候说钠电池能量密度是铅酸好几倍,可有的品牌电瓶车钠电版续航也就比铅酸版稍微多些,多50%都没有

网友:
都说了宣传的时候,铅酸短路也会起火

网友:
能量密度越高,越危险。
所谓安全都是指正常使用情况,而起火绝大部分是非常使用情况,当初隔壁邻居还说过福岛核电站很安全。

网友:
钠电池原理和锂电池类似,电池内部存在钠单质,电池破裂,钠暴露在空气中一定会燃烧起火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哪个在说

网友:
钠和锂性质差不多,只是地球上钠储量太丰富,造电池根本用不完,相对于穿刺短路试验应该跟锂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劈测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V411571o

看火焰颜色是钠

网友:
卖汽车的如果说很危险,你还会买吗?
也算是小概率事件,想那么多干嘛呢?

网友:
汽油车危险不?还不是照样在用?

网友:
铅酸电池,刀劈下,应该不会着火吧?

网友B:
最安全的还是铅酸电池。
钠这东西太危险了,,

网友:
这主要看是卖家还是买家了

网友:
不是起火,是爆燃

网友:
确定会起火,已做过 过冲,针刺,大电流,热冲击,,百分百会起火

网友:
理论上高能的电池都有起火可能。实际要看平常普通使用情况下容易发生与否

网友:
应该是先爆炸后起火,过程很短。

网友:
社会上很多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商家说啥信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安全的还是铅酸电池。
钠这东西太危险了,,

镍镉电池也不会起火,钛酸锂电池穿刺破坏也不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