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尝试维修一个交换机电源,请教开关电源高手

楼主(2024-10-12):
前两天拿到一台思科交换机,不通电故障,测试电源无输出,拔掉负载,单电源上电也无输出,拆下来刚准备测试发现又好了,然后就装回去跑了一个礼拜都没问题,结果断电1天上电又不通电,拆开发现还是电源无输出,全网搜了下竟然没有卖这个电源的,想看看能不能修好它。
电源是台达的NPS-173AB,带POE功能,一共有3路输出,分别是+3.3v,+12v,-53.5v
主要的芯片型号都标在图上了,简单测试了下,次级3路均无输出,感觉问题出在初级上
DAP013的10脚应该是供电脚,电压10-12v跳变,像是芯片供电没起来的样子
请教开关电源高手,这个应该如何入手?

网友A:
修电源第一步 看看电源线是不是好的 第二步 看大电容有没有380V以上 第三步 送到修理部

网友:
先补焊并检查初级的所有电解电容,如果都没问题,那么只有找高手了

网友:
送到修理部

楼主:
高手们,别老让我送修理部啊,这年头哪有修理部还修这玩意的

网友:
会不会有虚焊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容或电阻出现问题了!

网友:
电容先全换了。

然后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打胶的,打胶下面的电阻什么的都换了。

能时好时坏,说明就没有大毛病。

网友:
没那么简单

网友:
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看描述像是电容老化容量不足导致启动时好时坏,先把所有电容拆下来测下看看。

网友:
查二次供电的电容。

网友:
不好修,找相同电压的电源替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第一步 看看电源线是不是好的 第二步 看大电容有没有380V以上 第三步 送到修理部 ...

第三步:发给我,一个月,好不好,发回你。

网友:
上闲鱼找拆机板替换

网友:
看电线是否通电,看接口是否氧化,看板子是否炸开,看保险是否烧断,看电容是否鼓包,报申请买新的

网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8_mssDVFZSFOMdE6FIzWkw?pwd=jg3y 提取码: jg3y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重点散热片附近电容

网友:
可能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