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没有谁给电路板涂过三防漆的

楼主(2024-10-12):
最近收了一堆据说是企业用的盘,这公家就是豪横,买的时候大方出的时候也大方。外壳铸铝里面电板涂的三防漆。后来想想是不是也把自己的2t盘都给涂上三防漆,有谁涂过沒有分享一下经验,,有没有必要涂三防漆

网友A: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

网友:
除非硬盘的工作环境很恶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

他是怕,会水浸屋的。

网友B:
我的老笔记本,整块主板元件均使用704封了,就留了内存等一些接口,感觉耐用了很多,2013年买的本本
特别是南方,防潮效果好,当然散热也会有点点作用吧。最好是透明的,日后维修好处理

网友C:
我后配的车钥匙,没有喷防水漆,

自己刚好有车用清漆,把电池座和按键用胶带贴上,喷了一下,油光发亮,看着跟出厂就喷的差不多。

唯一不足就是喷的时候把一个按键上的胶带喷掉了,导致那个按键按不动,拆开清理了才好一些。

网友:
一般家用的没必要。
而且三防漆对散热不友好。
还有就是维修也有点麻烦,除非你有专门的清洗三防漆的溶剂。

网友:
没必要,没任何必要

网友D:
如果能不用功,别用三防漆
朋友是受害者,对三防漆深恶痛绝
因为有些三防漆是有腐蚀性的,没有后悔药,到时候没法维修只能报废
有些器件表面是塑料的,腐蚀了就裂开

网友E:
看使用环境需要,有利有弊散热差了

网友:
高大上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不用功,别用三防漆
朋友是受害者,对三防漆深恶痛绝
因为有些三防漆是有腐蚀性的,没有后悔药,到时 ...

那应该是买到假冒伪劣品或者误用工业清漆了。正常的三方七肯定是没有腐蚀性的。比如这种电路板都10来年了,还跟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使用环境需要,有利有弊散热差了

这盘重开后最大功耗才1W,,散热那是最不需要考虑的事,表面冰冰凉。

网友:
那层绿漆就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后配的车钥匙,没有喷防水漆,

自己刚好有车用清漆,把电池座和按键用胶带贴上,喷了一下,油光发亮,看 ...

上次把我小雷凌的车钥匙忘兜兜里了,洗衣机洗了一个来回。我晾衣服才发现在洗衣机最下边……打开瞅了瞅里边没进水。

网友F:
捡便宜买了一小瓶三防漆,到现在才用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捡便宜买了一小瓶三防漆,到现在才用过一次。

效果如何?有没有腐蚀电板?

网友G:
个人认为没必要给家用电脑,甚至是硬盘刷三防漆,而且刷了,肯定有害。

先说必要性吧。我过去做过修板子这行,见到刷三防漆的最主要是户外设备和船用设备,比如空调电路板,通信设备电路板,户外数据采集电路板,动力控制板,各种鉴权模块。这都是使用中可能接触酸雾,盐雾和海水,污水,清洁剂的环境,上述这些东西本身没有强腐蚀性,一旦接触到电路板,在直流电的加持下,就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导电作用和电腐蚀反应,不仅可能让板上零件因漏电引发器件烧毁,也会很快腐蚀铜箔,造成铜箔高阻抗、断线等故障。

但是,酸碱盐雾、海水、清洁剂的产生危害有三个前提,电路板高阻抗,电路板高电压,液体高浓度,上述刷三防漆的电路板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电脑版虽然是高阻抗电路,却并不是高电压电路,其中硬盘、主板这些地方,只有电源部分会用12V5V这样的电压,其他大部分地方只有1~3.3V,即使接触到高浓度液体,也难腐蚀坏零件,而且主板硬盘不仅很难进水,就算进水,进水时也不通电,因此完全不可能担心漏电引发故障和电腐蚀蚀坏电路板的情况。

相反,喷三防漆还有害处,虽然大多数三防漆设计出来就是给电路板防潮防水用的,但是它里面必须有香蕉水之类的溶剂,这些成分对很多塑料零件有溶蚀作用,不仅能让塑料件变粘,变脆,开裂,更会渗入塑料件里,影响接插件导电性能。因而不是特殊设计的板子,不能随便喷三防漆,而应该人工往板子上刷,否则很容易损坏塑料接插件。而且刷过三防漆的设备还有个问题就是返修很不方便。不仅测量时需要用针划破漆膜,而且0402那种小零件很不方便测量更换,需要换芯片就更麻烦了。因而我自制的电路都不会喷三防漆的,而只是在重点部位刷一点绿油或者垫一块泡沫胶,加强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老笔记本,整块主板元件均使用704封了,就留了内存等一些接口,感觉耐用了很多,2013年买的本本 ...

高绝缘性不见得就是好事,高绝缘性往往容易因为静电极坏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没必要给家用电脑,甚至是硬盘刷三防漆,而且刷了,肯定有害。

先说必要性吧。我过去做过修板子这 ...

专业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