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北汽EC180充电机安装温控风扇

楼主(2024-10-12):
北汽EC180充电机8704款通病易损坏

多是由高温引起的

温控风扇不转,或是不停
不转会引起充电机高温,很快就彻底损坏无法工作
不停就会耗尽小电瓶

本人水平不佳
不能修复充电机内部电路
只能想办法外置温控电路

方法两个
1.使用KSD9700温控开关
接法如下

注意KSD9700常开型要接到负极回路上
因为它的外壳是接地的
如果接到正极,固定到充电机上,会短路
选用温度是50℃

这个方法有个缺点
KSD9700 50℃ 大约50摄氏度闭合,30多摄氏度分开
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可能不停机,冬天温度低可能不启动

所以还有第二个方法
2.使用温控电路

XH-W1209这款才1块多
加个壳子1块多,运费2.5
一共才5块钱

我把电源线接到了充电机上(红色是正,外壳是负)
其实接到小电瓶上是一样的。

用温控电路优点是温度可调
秋天室外25度的情况下
设置是45度开,40度关

冬天可以调低,夏天可以调高

这个温控模块可调加热或是散热
设置为散热模式
温度为40度,回差为5度
这样就是45度开,40度关

这个方法缺点是
温控模块易损坏,毕竟它不是车规级的玩意
外漏的很难防水
所以多买几个备用。

网友:
模块灌胶试试看

网友A:
既然有散热器,那么就以散热器为准。

比如散热器高于60度就转,低于50度就停转。

管他什么春夏秋冬。

网友B:
KSD9700这种类型的温控开关误差很大,温控的原理是2片不用材质的金属片组成的,要想准确还是第二种温控电路好。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制冷柜那种电子温控器,设置为制冷模式,设置高于多少度启动制冷(启动风扇),不知道能不能设置制冷模式到那么高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散热器,那么就以散热器为准。

比如散热器高于60度就转,低于50度就停转。

你的方法当然可行;
毕竟温度越高,寿命越短,除了夏天没法子,尽量降低工作温度可以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KSD9700这种类型的温控开关误差很大,温控的原理是2片不用材质的金属片组成的,要想准确还是第二种温控电路 ...

准不准的影响不大
主要是夏天温度太高
可能造成无法关闭
这玩意可能30度才关闭

楼主:
我买了704硅橡胶,后面就给它灌上

网友:
这两种温控我都买过,准备给可调电源散热用

网友:
  装个好风扇  多转一会  无所谓

网友C:
这车出厂时设计就考虑这个散热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车出厂时设计就考虑这个散热问题啊

前期设计有缺陷,
后面的版本就好多了
故障率大大的降低

网友:
确实不是车规级,寿命不长。打开之后加焊,再适当灌封硅橡胶可以防震防水,延长寿命

网友:
第二种温控更合理

网友:
自己加风扇+温控开关,最简单省事。

网友:
看上去不是很可靠啊

网友:
车里温度高,这个可能不能长期使用。

网友:
我去这个这么便宜啊
俺也整一个塞到路由器里面岂不是美滋滋

网友:
这个温控模块很垃圾,得换另一个

网友:
现在的各种模块不但功能强大,而且价格低廉,真是改造电路的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