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coya的空气炸锅,开始/停止按键不亮灯维修

楼主(2024-10-12):
拆开底只有电源线,电路析在顶盖,顶盖直接从边缝撬

开始/停止按键对应的指示灯(白色发光二极管)坏,拆东墙补西壁,把红色换到上面了

网友A:
空气炸锅是在烤箱里加个电风扇的原理吗?

网友B:
感觉厨电都是智商产品,暴利。油烟机,灶台,洗碗机,洗衣机,电磁炉,微波炉等等。

网友:
看上去超强大啊  现在的电器都这样吧 什么压力锅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厨电都是智商产品,暴利。油烟机,灶台,洗碗机,洗衣机,电磁炉,微波炉等等。 ...

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

二○二四年十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炸锅是在烤箱里加个电风扇的原理吗?

我也觉得是,空气炸锅就是烤箱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厨电都是智商产品,暴利。油烟机,灶台,洗碗机,洗衣机,电磁炉,微波炉等等。 ...

最暴利的是油烟机,其实就是排风加个壳子的排风扇,价格却上了天

网友:
空气炸锅这名字起得也是莫名奇妙

网友:
工业名称叫热风循环烘箱

网友:
用电加热+电风扇产生热空气,然后加热食物叫作空气炸锅。同样,用来熔锡的叫作热风枪

网友C:
空气炸锅似乎在烤箱基础上加个风扇,类似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炸锅似乎在烤箱基础上加个风扇,类似电吹风

太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