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风速计拆解

楼主(2024-10-12):
数显风速计

补充内容 (2024-10-15 08:04):
风速仪的转轮式探头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把转动转换成电信号,先经过一个临近感应开头,对转轮的转动进行“计数”并产生一个脉冲系列,再经检测...

网友A:
外出测风速好玩

网友:
可以认为是个小发电机吧

网友:
原来这个玩意这么简单,我长见识了

网友:
采集的是风扇的电压呢还是转速作为计算信息的

网友:
最高科技的,估计是 那个转子 的轴承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东西地内部结构

网友:
没有三把勺子,我是不认可的

网友B:
这种结构方向要对准,没有3把勺子准

网友:
准吗?我买了个测我暴力风扇的风速。后来我发现风速计放在风扇旁边,比对着吹风扇还快。后来给我仅退款了。

网友:
稍微改一下可当小风扇使

网友:
我猜关键技术就在于这个风速计的标准规范,扇叶的度数,面积,和风口大小深度等,至于这里面试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就要看标准要求了。数字量相对来说精准度要高更多,而且更耐用。非接触式光电编码器的原理。我猜哈,这都是我猜的。

网友:
风扇怎么和主板关联的?
没看到连线呢?

网友:
这个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方向要对准,没有3把勺子准

只是一个高级玩具。

网友:
用的2025

这么省电

网友:
就是一个发电机,然后显示发的电量大小,不过它的单位是风速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见传感器,不知长啥样的。

网友:
好简单啊
风吹风扇转,转速=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出测风速好玩

可以换指尖陀螺长空转,微型滚珠轴承,灵敏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