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大牌子公牛一开双控五孔插座

楼主(2024-10-12):
其实对这个品牌不怎么感兴趣,看便宜5.6元撸的,G33系列网上说是工程款,论坛很少有公牛插座的拆解,大家看看如何。

1.面板两插孔是新国际,实际上里面还是旧国际,面板是亮面的很容易花;
2.夹线方式接线好评,夹线端子是铁的;
3.铜件镀镍,开关这边没镀,张大评测上40A负载2分不变色,其他国际大牌都变色了;
4.开关手感很硬;
5.没有尺子,没法测试厚度。
6.结论,很一般。
下面直拉上图

网友:
也还算不错了,比那些山寨的还是强得不是一点半点的...

二○二四年十月十二日

网友:
公牛的做工真是不错

网友:
想自己电镀黄金,可行不?0.02mm可行不?

网友:
  镀镍的 很好了

网友:
大牌子货,质量可以。。镀镍的

网友:
镀镍不多见。家里有一个空调16A的我买的是公牛,原来是施耐德,因为想家一个2孔插座给监控用,就找来找去,发现公牛有这种2孔+16A+开关的变态面板,其他大牌的基本没有,公牛总是窥探用户需求做一些”奇怪“的产品,这点就比其他强。

网友:
一看价位,果断地选择国际电工

网友:
不错了,触点还镀银

网友:
这种带开关既可以直接控置插孔也可以用来控置灯,确实不错。

网友:
大牌子还是不错的,触点银光闪闪

网友:
正品公牛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公牛确实不错就是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上面 的2插铜片看起来有点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