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机箱USB松动,想改成航空插头了

楼主(2024-10-12):
应该可以吧?想在机箱上开孔装航空插头,把USB线引上,把外置设备的USB也改成航空插头了,这样就能用螺丝拧上,防止松动了。

网友:
usb原本就是为了方便插拔,你用航空头是稳定了,不方便插拔,而且每个公头你都改?

网友:
可以把机箱的USB座搞成容易更换的, 比如把插座做成容易抽出来的, 固定螺丝直接拧在外壳上, 坏了就松螺丝抽出来换个好的按回去.

网友:
usb2.0可以的,业界有这么用的,3.0可能会报错,高速数据线阻抗要求比较高

网友:
可以,放心大胆的改

网友:
有带螺丝的USB口,直接买一个不就行了吗?

网友:
后面主板的比机箱延长线的速度和稳定性好很多

网友:
USB延长拓展线

网友:
不怕麻烦就大胆地改!

网友:
改后是不通用的,不如直接焊接。

网友:
虽然行得通,单不赞成

网友A:
专机专线专用是没问题的。就是不要搞到有类似协议标准的就行,我看过有人把9v还是12v的改成USB,一插即废

网友B:
喜欢动手,可以参照磁吸数据线,做成可以自动吸附的USB口,做好了量产赚大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机专线专用是没问题的。就是不要搞到有类似协议标准的就行,我看过有人把9v还是12v的改成USB,一插即废 ...

改TYPE-C嘛,协议判断电压。

网友:
接个扩展坞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美观不说还得专线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喜欢动手,可以参照磁吸数据线,做成可以自动吸附的USB口,做好了量产赚大钱

...

usb在读写数据的时候突然断开会损坏设备,这种接口只能用于纯充电的连接,任何时候断开不会影响设备。

网友:
这样改得不偿失,换电脑上的USB口挺方便,电脑市场有卖,也不贵。

网友:
用hub或者延长线!

网友:
不怕麻烦就大胆地改!期待你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