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 12T不开机拆修

楼主(2024-10-12):
后盖很简单,塑料的,用双面胶粘上,随便就拆得下来,有手就会,注意别搞断指纹排线。
饭堂阿叔的,充电有屏反应,一看就是秒杀的活,就是因为太自信,大意了,这样搞会翻车的
拆的时候没注意,装的时候就很惨
风枪400度50风吹下坏的开机键,是因为进水才坏的,水从缝进去。

这是之前换的什么机器按键不记得了,拿来拆吧,一样就行,两脚的开关

温度300,风40装上,堆一下到位收手,过程非常丝滑

就是这一步,差点翻车,排线断了一点点,这是要老命的,这玩意带指纹,难搞,太细了

拿纸引导插入

这种活,哎,操心,一不注意就会翻车了
大叔说,下班叫我过饭堂拿点剩菜回家吃,剩菜,你懂的

网友:
下班叫我过饭堂拿点剩菜回家吃,剩菜,你懂的

网友A:
我就不懂什么剩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懂什么剩菜

就是剩菜呀,字面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懂什么剩菜

剩菜是加引号的,说不定是佛跳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剩菜呀,字面意思

就是中午食堂剩下的饭菜(当年不是吃剩的),我其实一直好奇,食堂每天都不可做的那么精确,没打完的饭菜咋处理,也没见过剩菜剩饭啊,是不是都被员工打包回家呢?

网友:
这叔叔也是人精

网友:
我自己拆就把排线干断过我不是修手机的

网友C:
这个直接换个按键排线不行吗?我看楼主从那飞了一根线过去,厉害了!
今天有饭吃,天天都有饭吃。楼主好手艺。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接待餐的“剩菜”~~

网友:
剩菜,你懂的

网友:
一顿饭菜有了,太好了
不能说打点菜,只能是剩菜才能带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接换个按键排线不行吗?我看楼主从那飞了一根线过去,厉害了!
今天有饭吃,天天都有饭吃。楼主好手 ...

没有一样的换啊,带指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接待餐的“剩菜”~~

不好说,反正什么东西都有,有时候剩半瓶酒,我也不嫌弃

网友E:
我以为是换排线,结果是换锅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是换排线,结果是换锅仔

难道我拍得不明白吗?那么大图,还几张,就是拍得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中午食堂剩下的饭菜(当年不是吃剩的),我其实一直好奇,食堂每天都不可做的那么精确,没打完的饭菜 ...

剩下的,打包回去,不打包也是浪费,宁可剩一点,也不能做不够呀,很多时候都是剩的,有些人不来,或者去外面吃都有,所以只会剩,不会不够的。

网友:
排线开关都修啊,厉害的,省了买排线的时间。

网友:
烧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