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手小白学修开关电源,跑了个电路:TL3842P+LM7912T+AZ431

楼主(2024-10-12):
手上有几个坏了的开关电源,因为不懂开关电源的原理,一直没有修复。最近空闲时间比较多,花了差不多10天左右时间学习开关电源的原理,对其原理有了一定的基本认识,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尝试修复这款明伟60瓦的开关电源。幸运的是这款电源刚好是3842方案的,相对容易些,教程也比较多。先跑线画了个电路图,动手前先圈定大概的原因及检修步骤,故障现象是电源打嗝,很快就找到是启动电容C9的问题,换之解决。

网友:
虽然不经常见到这款开关电源,但是有电路图就好。

网友:
可以的大佬啊啊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厉害,不得不佩服。

网友:
一看过程和思路就是高手高高手了

网友:
电源输出波动不稳定,一般是初级反馈供电电路或稳压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
跑线不易,算不上新手小白了

网友A:
帮你纠正一下:
电源场效应管是不是画成了P型的?看看D4、D5、D8,是不是将电源短路了?D4、D5、D6画成了稳压二极管,ZD2画成了整流二极管,C24怎么接在12V与5V之间?AZ431的R和K必须交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纠正一下:
电源场效应管是不是画成了P型的?看看D4、D5、D8,是不是将电源短路了?D4、D5、D6画成了 ...

小白第一次画,好多东西不太懂,谢谢指正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许多

网友:
3842,上上周刚修好一个60V的电动车充电器,是炸IC和烧MOS,直接找了一个48V充电器的换了3842和周围的元件,然后MOS管,翻出以前的15N60换了炸的10N60

网友:
非常不错,有这个心就不愁修不好啊

网友:
能这样就不是小白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