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打理爸妈家的水龙头,水垢多只能大力出奇迹,还好清理干净就不漏水了!

楼主(2024-10-14):
这是中秋那会的事了。爸妈家洗手盆的水龙头有点漏水,开始还以为是水阀的问题,毕竟也快10年了

拆这种老水龙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拆手柄
试了好几种工具才拆掉里面那颗小螺丝

第二难关就是固定水阀这个压圈,根本拧不下来

最后是用锤子+螺丝刀,敲边缘给旋转打出来的
还好合金没完全碎掉

到处都是水垢

连水阀下面的密封圈都被水垢粘在底面了

冷热水孔都被水垢堵了一半

用钢丝球清理完表面,感觉已经腐蚀进去了

水阀清理后检查,倒没发现开裂什么的
反正也没备件,装回去试试

压圈拧回去,再用锤子+螺丝刀拧紧
加水,不漏了

打开水龙头发现出水量小,本想拆掉起泡器看看
结果是塑料的,根本拧不下来
干脆直接用螺丝刀撬掉芯子,结果里面好多水垢渣滓
清理干净后水量大了,就是乱窜

感觉这两个问题都是水垢造成的,不知道是不是热水器的水垢脱落被水流带到这里来的?
这类洗手盆下面空间狭窄,工具去不了,水龙头两条进水管和固定螺圈使不上劲,整体很不好拆,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有加长的套管拆外圈螺丝的,两个进水管是不能要了,整个更换

网友:
最怕这种上锈的龙头

网友:
直接全部换掉多好啊

网友:
上次换水龙头直接断到里面了

网友:
锌合金的水龙头都要换成铜合金或不锈钢的水龙头

网友:
换成铜或者不锈钢材质的比较耐腐蚀。

网友:
这是哪地方?水垢这么多!

网友:
锌合金做水龙头真是纱布擦屁股,漏了一手

网友B:
能拆还不怕,我拆过一个锌合金的水龙头,龙头断丝,我艹,用了断丝取出器都不行,最后用手电钻+3MM的钻头,硬是把断丝一点点凿除了。龙头三分头螺纹有轻微损坏。

网友:
合金角阀便宜感觉一拆就坏

网友:
锌合金太容易腐蚀了,还是换新的龙头吧

网友:
建议更换全新,纯铜。

网友:
这都是地面水厂惹得祸,以前喝地下水时只是水垢多!

网友:
锌合金的,很容易腐蚀掉。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像是锌合金的,还是整个都换了吧。

网友:
为了老人的健康,还是换了吧,老式铸铁那种也比这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拆还不怕,我拆过一个锌合金的水龙头,龙头断丝,我艹,用了断丝取出器都不行,最后用手电钻+3MM的钻头, ...

就怕在墙里断在里面,要挖墙。。。。。我上次也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长的套管拆外圈螺丝的,两个进水管是不能要了,整个更换

谢谢指点,偶找找看

网友:
所以说,厨房,洗澡间,马桶。。。都要用最好的名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