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硬盘被别人在BIOS设置了密码。

楼主(2024-10-12):
电脑被别人在BIOS设置了硬盘密码,不能开机,现在放到硬盘盒里也不能识别。
不能格式化,不能分区,试了好几个软件

请教高手,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A:
试过弄被联想电脑BIOS设密码的硬盘(主人太久不用忘记密码),真没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弄被联想电脑BIOS设密码的硬盘(主人太久不用忘记密码),真没啥办法 ...

都用了什么软件?

网友B:
那这个应该不是bios密码了,

应该是win系统的bitlocker了。

网友C:
白嫖的吧,不然可以问设置密码的人呢,

网友:
如果是BIOS里设置的硬盘密码,确实无解了。
除非能重新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嫖的吧,不然可以问设置密码的人呢,

学校的,开始没设密码,让孩子们给加了密码,自己也想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嫖的吧,不然可以问设置密码的人呢,

这个盒子也不便宜啊,要是白嫖,有点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应该不是bios密码了,

应该是win系统的bitlocker了。

这俩咋区别?

应该是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的,开始没设密码,让孩子们给加了密码,自己也想不清楚了

可爱的孩子啊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换台电脑,进PE系统,如果主板能识别,傲梅或DM能就能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表达不清楚
不能开机……硬盘已废 / 硬盘已空 / 系统没了
放到硬盘盒里也不能识别……是 usb 不能识别  / 还是 windows 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盒子也不便宜啊,要是白嫖,有点不合算

256G的2280固态硬盘没多贵。200都不用

网友:
用量产软件重新量产试试

网友:
估计是原机设置开启了Windows BitLocker,只有装到原机的环境下才能读写,个人很难破解的

网友:
要是没有重要资料。就把硬盘上面是盖了层膜么?把膜撕了,把主控芯片型号拍清楚,让坛友给你找找量产软件和量产方法。从新量产吧

网友:
量产,重新开,不信搞不定他

网友:
win11里面的bitlocker默认开启,没记下密钥,后来系统崩了,进PE看到硬盘被加密,不能各种操作了,这个怎么办呢?

网友:
bios密码不是断bios的电就清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