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型号开水壶继电器拆换!!!

楼主(2024-10-12):
开水壶用了6年,突然挂了,有电信号,但不烧水。拆开底座外壳,没费劲,但里面的线路层,导线架有四个螺丝,有一个就是拆不下来,只能暴力,切了导线架,用钳子拧断了螺丝。查了下继电器,发现断路。于是在网上找相同型号继电器,才恍然大悟:有多个商铺专卖此型号继电器,说明大家问题一样。但我突然有个问题:为什么设计制造者不让拆缷友好些,封装的地方更方便维修些呢?上图:

网友:
设计者本意就没想让你换零件。

网友A:
是小米的不,我记得小米这个是通病。美的也是这样,如果说是计划性报废,一点也不冤。

网友:
设计的有点复杂了

网友:
设计时就没想让你修,你修好了不买了,厂里生产的卖给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小米的不,我记得小米这个是通病。美的也是这样,如果说是计划性报废,一点也不冤。 ...

黑色电路板,粗粮风格

网友:
感觉现在的好多的设备坏了就不让修了直接换。

网友:
故意设计的不好维修或维修不了你就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一个烧水壶而已,烧开能断电就足够了,还要什么智能联网之类的,多此一举,买的贵还多费电,难以理解!

网友:
这玩意搞成油浸能好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