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的操作反逻辑啊,一脸懵逼

楼主(2024-10-12):
外国人写的软件,操作逻辑就反人类后面的配置文件为什么不能直接点击修改,度娘一下知道,要先自建一个配置,然后替换为,可是我只想改个灯的颜色到默认的板载配置中,其余选项又整不明白

网友:
操作逻辑反人类

网友:
逻辑不同啊

网友:
似乎使用起来不是很人性化

网友:
从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A:
不知道这样的鼠标用起来舒适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样的鼠标用起来舒适度咋样

不玩游戏跟普通鼠标没啥区别,质感、手感更好一些,里面零件多一些

网友:
操作人员不管程序如何编写,实际使用方便就好。

网友:
好高级的鼠标,没玩过 主要是也不玩游戏

网友:
同款鼠标,有两个,家里一个公司一个,用惯了上满配重的G502。以前玩CSOL的 时候还用一下宏,现在我把侧键设置成了音量快捷键

网友:
听说人的思想逻辑居然与语言文字语法等有关

网友:
我不会再用罗技的。。。。。。

网友:
只办公不打游戏的话,罗技M585是个神器,一直用

网友:
类似外形的英飞克也挺好用

网友:
Ghub这破软件是真的难用。

网友:
这和外国人没有关系,GHUB在外国也是一片骂声,能用LGS就用LGS

网友:
原先用罗技G102,现在家里和公司都换成雷柏VT9了!

网友:
罗技的自定义工具确实复杂,所以折腾得少。

网友:
这玩意儿第一次我研究怎么配置板载的设置也是花了好久。不太懂它这个逻辑。

网友:
程序员的水平有限,也不是什么都会的,这种方式对他来说更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