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开关

楼主(2024-10-12):
电动车上的总电源开关,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自动跳,不管是骑着还是停着,毫无规律。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去立马好了,拆开这个坏的看看究竟什么原因,里面就这个样子,里面有一个带弹簧的东西是歪的,转轴受到高温融化融进这个孔里面,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最后一张图拍的不是很清楚,那里有一个转轴,就是反光的那个,旁边有一个小孔转轴,应该是垂直插入小孔的,现在变成一个斜着插入的了,而且是发黄发糊的一块

网友:
就是一个单批

网友:
转轴高温融化

网友:
这还好,漏电保护器太容易坏了

网友:
看不出来哪里坏

网友A:
我记得分直流和交流空开

网友:
这个打个高分吧

网友B:
触点烧完了,和空开一样,跳过几次就得换新的。

网友:
接触不良,电阻过大,发热导致的

网友:
类似于一个空开啊。

网友:
电流过大导致触点接触电阻大,过热损坏

网友:
这东西还分交直流,不知道那里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分直流和交流空开

啊?我就随便买了一个,换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烧完了,和空开一样,跳过几次就得换新的。

估计这个是虚标,电流根本达不到32安

网友B:
这应该有区别的,第一个是电动车专用,直流的,第二个是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有区别的,第一个是电动车专用,直流的,第二个是交流的。。

我买的是交流250伏的,没仔细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交流250伏的,没仔细看。

用着看吧,直流,交流的,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真不知道,直流和交流的空开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着看吧,直流,交流的,应该都差不多。

估计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
电流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