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动卷帘门控制器

楼主(2024-10-12):
提在手上很重,一开始以为是多节锂电池,实际上里面就是一个铅酸电瓶。搞笑的是还是专利技术, 大家千万不要仿冒这种专利电路什么的咱就不科普了,无非就是无线接收,充电控制,马达控制,就我这水平也科普不出来

网友A:
老式的控制器,停电也能用

网友:
停电也能用

网友:
哈哈,我觉得是遥遥领先

网友B:
自带电瓶的,第一次见

网友:
内置铅酸电瓶,停电可用。

网友C:
专利的确不少,没有市电也能用

网友:
就一个小型逆变器

网友:
好大一块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的控制器,停电也能用

停电可以应急用。一上一下,然后就没电了。再按只能动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电瓶的,第一次见

我自己仓库也有一个,也是带电瓶的,还有铁链可以拉的,这个连铁链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利的确不少,没有市电也能用

专利号都没有,显然是哄人的。

网友:
看着不错,时间长了电瓶得换新。

网友:
还写着数十项国家专利,你想写多少项就是多少项,反正我们啥也不知道。

网友:
这种拆过几个,内部电瓶是防止停电时应急开门的,但多半都放坏了,真要应急时就失效了。还有那种磁控玻璃门,电瓶是维持停电时继续吸住门,电瓶都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仓库也有一个,也是带电瓶的,还有铁链可以拉的,这个连铁链都没有。 ...

带铁链见过

网友:
看这个电路结构就很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