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笔记本风扇,名牌风扇也不怎么样哈

楼主(2024-10-12):
老笔记本风扇一直异响,有很长时间了,这个本子一直很少用,所以不是使用时间长的原因,纯属质量问题,今天打开加点润滑脂。
台达风扇,质量也就这样,润滑脂加上,不响了,收工。

网友:
不都是这样子吗

网友:
都是一次性的 以前的风扇还能把铭牌贴纸揭开放点润滑油 现在的风扇有异响了直接换新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风扇好像拆不开

网友:
换滚珠的那

网友:
台达的风扇,质量还行啊

网友:
润滑油即使不使用时间久了也会干的

网友:
笔记本风扇都这个样,最好换新!

网友:
你可以加点那个信越的G501,润滑效果不错

网友:
还算不错,那个年代同价位都这样

网友:
总归会有几个不良品的。

我2009年的笔记本到现在风扇也是一点声音没有,定期清灰即可;顺便换点硅脂。

网友A:
“买的擦一拿”是这德行了。

网友:
一个都几十块不便宜

网友:
加点机油就不吵了!

网友:
台达电源还可以

风扇不如 AV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擦一拿”是这德行了。

这楼还能这么歪?
USA的就不会出问题了?中国制造这点信心都没有?

网友:
有时候名牌的东东也就是好看一点而已

网友:
如今的电器都是这德性,没法修你只能换新的。

网友:
我有台品牌机的台达CPU风扇也是坏了不过也用了近十年了。

网友:
车都是放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