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再改小闹钟晶振为r8205t

楼主(2024-10-12):
再改小闹钟晶振为8205t,上次用硬线连接芯片直接干费了一个8025T,这次上模块上软线,这个小闹钟一个月慢1分钟实在受不了了,今天有时间赶紧改了

网友A:
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把家里的小闹钟也改一下

网友:
不会改,我家有个志高温湿度计带时间也总是慢。

网友:
搞个联网的,自动授时

网友B:
这种带电路板的8205好用,焊接方便也好固定。

网友C:
还是焊在电路板上面可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焊在电路板上面可靠一点!

对那个IC脚太容易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电路板的8205好用,焊接方便也好固定。

保护引脚还得靠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把家里的小闹钟也改一下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主要是改多了看到不准的心里总不痛快

网友D:
为啥有的线你焊洞洞上,有的直接焊到引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有的线你焊洞洞上,有的直接焊到引脚上

习惯问题哈哈

网友:
同款时钟,换了个电池,只有按设置有反应,下面3个按了没反应,不能调时间了,那位大神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谢谢啊。

网友:
我都是直接搭棚,然后热缩管

网友E:
电容和电阻没加啊,加上不是能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和电阻没加啊,加上不是能好点吗?

完全没必要简单点好

网友:
这个也是一分钱一分货,价格高的挺准的

记得好像可以用瓷片电容微调

网友:
这改过时间肯定准了,看着也放心了。

网友:
带小板的操作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会中毒上瘾的

网友:
晶振两脚的电容没有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