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换过剃须刀的电池 标识是AA600mah很纤细

楼主(2024-10-12):
我这个电池标识是AA600mah很纤细,换个什么品牌的好呢?网上的电池良莠不齐,请指导下,谢谢哈。

网友:
这就是5号镍氢电池,一般的都胜任。

网友:
看封皮是镍镉电池,容量不大。

网友:
低内阻镍镉,我换过普通大容量镍氢,也可以。尖头平头无所谓,不过平头的点焊镍带方便一些。

网友:
原机是5号镍镉电池,可以换5号镍氢电池

楼主:
镍镉电池放电电流大还是成本低的原因?

网友:
ni-cd似乎镍镉电池,可以改镍氢

网友:
有索尼飞利浦电池三洋松下多行//1450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镉电池放电电流大还是成本低的原因?

这个小电机镍镉镍氢都没有问题,据说镍镉寿命更长、更皮实一些。

网友:
淘宝就有镉镍电池,5号还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镉电池放电电流大还是成本低的原因?

都有原因,但是不如改大容量镍氢

网友:
现在的都用锂电池了吧

网友:
几块钱的就可以。
http://u5a.cn/NBkL2

网友:
直接通电,直接干

网友:
使用这种型号的剃须刀,时间也比较长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镉电池放电电流大还是成本低的原因?

‌镍镉电池记忆效应明显‌,需要进行特殊的充放电管理,否则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和性能。自放电率较高‌,电池在存放过程中会自然放电,导致电量损失。能量密度低于镍氢,而且不环保。

网友:
直接上锂电加4056完事

网友:
大小只能換同体积的,镍铬可升级镍氢的。

网友:
我换过,只要是体积充许,1.2V那一款都行,容量大的少充几次电,没别的将就。

网友:
随便换,反正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