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问图中 惠威D1010-IVB 电路板上的4700uF电容是否坏了?

楼主(2024-10-12):
请问图中 惠威D1010-IVB  电路板上的4700uF电容是否坏了?

症状是:不接音源, 也有高频噪音

谢谢大家

网友:
4700U电解电容底下棕色的是固定胶,并非漏液

网友:
电容附近棕褐色胶水导电腐蚀   本来是鲜红色的   风枪背面辅助加热镊子小心清理掉  应该是这玩意导致  看看有没有吧铜箔腐蚀断   下面米粒电容电阻可能是没得救了 小心一点操作可能不至于弄掉上面数字

网友:
电解电容底下似乎是一种胶水

网友:
没坏,那是胶水

网友:
那一滩是胶水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我后来把4700uF电容拆下来,测不出电容。将原来的25V,4700uF电容  换成了一个大个的63V,4700uF 电容后,音效恢复正常。

网友:
是胶水不是电解液

网友:
哈哈,感觉楼主最后还给了反馈

网友:
看起来电解电容鼓包了,楼主也说电容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