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猫定时重启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4-10-12):
家里用的是华为的8346V5刷的华为界面,光猫直接拨号,下面接的3台tp的ax3000做ap,挂了WX云盒子和群晖,因为盒子的问题upnp列表经常满载,结果就是网变卡,重启光猫就好了。光猫本身没有定时重启功能,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能否通过群晖或挂其他的路由功能实现让光猫定时重启啊?谢谢!
另外就是盒子挂在一个ap模式的ax3000下,不知道为啥也会导致这个ap的管理界面卡死,关掉盒子就正常。我理解ap模式下应该只吃转发性能才对,感觉好像也受到了upnp的影响一样。

网友:
开telnet,然后加入重启脚本

网友:
重启,与其去找固件,不如去淘一根路由器定时重启线

网友:
用个重启线,或者弄个定时开关!!!

网友:
跑WXY就是这样的,特别是高峰期,网络卡得死死的。
建议就不要跑了,没几个钱。

网友:
24小时重启线,最简单,多多几块钱包邮

网友:
联通版的HS8346v5?刷成华为系统有何功能优势么?

家里是移动版的HS8546v5,换壳而已,工艺一个样,移动系统自带定时重启功能。电信版好像是8145

网友:
就是这个重起线最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