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新日电动车充电器,铝线没法焊接原打算报废,又出现奇迹了

楼主(2024-10-12):
2024年10月12日

同事带过来一个电动车充电器,说是从约1米左右的高度掉到地上,再上电灯也不亮,没了反应,平时也只是在家用。心里大体有数了,元件开焊的多。

用放大镜检查没看到开焊的地方,

最终目标锁定开关变压器上,但心里也一凉,之前修过变压器引脚断线的故障,废了好大周折,目测好像一个脚线断了,果断焊下来,确实断了,用小刀去掉外皮的塑料,看到了白花花的颜色,铝的,用烙铁也上不上焊锡,加之太短,没办法了,充电器只能报废处理。
之所以引脚线断,分析有三个原因:1是铝线抗外力能力差,2是线径太细 ,3是骨架的胶老化失效,外力导致开胶骨架位移,拉扯引线

明天找个闲置的同参数的充电器,换上这个充电器的新国标口。
============
感想:
1、西普尔在内卷的道路上也随波逐流了
2、在新时代环境下,我们迎来了新的挑战--铝线怎么焊接?期待广大坛友献计献策。

==============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参考15楼的建议,已经焊接好了,有惊无险。又用哥俩好把散架的骨架粘牢,这次放心了。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02960965718
不锈钢助焊剂液体多功能焊锡水环保铜铁铝电池镍片烙铁焊接剂

网友:
西普尔竟然这么堕落了,还是说这是厂家特采型号,一切为了成本

网友A:
哪原来怎么焊接在引脚上的呢?实在不行,拆开重绕……

楼主:
感谢你的热心回复,焊锡丝太贵了

网友:
只能找同款旧板子拆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原来怎么焊接在引脚上的呢?实在不行,拆开重绕……

重绕,太麻烦了,外边的黄色的胶纸也需要买新的

楼主:
上面写着 铝合金 不适应,客服说纯铝有效,坛友你用过吗?

网友:
恶心的铝线,碰到N多变压器电感之类的铝线了

网友:
能焊的,高温度

网友:
还能再简单点吗?

网友:
这个还能强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写着 铝合金 不适应,客服说纯铝有效,坛友你用过吗?

没有。。。

网友:
是铜包铝线还能焊接,纯铝线就没法焊了。

网友:
图文并茂好评。

网友:
西普尔代工,新日给多少钱,西普尔办多少钱的事,代工厂都是这样,用什么材料不是自己决定的。

网友:
西普尔也减配了?

网友:
长期颠簸的结果

网友:
找点电池皮和洁厕精溶了,就可以焊接铝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