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谁知道这种3S电桥镊子咋样

楼主(2024-10-12):
咸鱼这种3s电桥镊子很火爆,有谁知道能不能深入分析一下

网友:
商家促销手法

网友A:
测量频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频率是多少?

最高 10KHz

网友A:
可以啊,就是按键太寒酸
实践证明要可以定功能和档位测量的才好用,什么自动判断的比较坑人

网友:
个人看法,还不如买个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就是按键太寒酸
实践证明要可以定功能和档位测量的才好用,什么自动判断的比较坑人
...

近期某仪和某菲也出来了类似的 10K 产品,3S 的吸引力便大减。

除了 3S,还有新出的 1S,功能比 3S 强,而且可达 100K。

网友B:
以前打算买个,后来发现开尔文夹也可以夹贴片,就买的个开尔文夹,引脚接线接在万用表上,一样可以测贴片电容,这样就不用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打算买个,后来发现开尔文夹也可以夹贴片,就买的个开尔文夹,引脚接线接在万用表上,一样可以测贴片电 ...

测量电感、电容、电阻时,电桥可以看作万用表的升级版,除了能测量主参数以外,还能测量其他副参数,这些副参数在一些应用场合是非常重要的。万用表的电容功能终归有限。

网友:
这做工一看就没有购买欲,还很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打算买个,后来发现开尔文夹也可以夹贴片,就买的个开尔文夹,引脚接线接在万用表上,一样可以测贴片电 ...

开尔文夹子碰触贴片两端来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尔文夹子碰触贴片两端来测吗?

是的,直接夹两端就行了,0603以上的都没事,挺好用的,不过0402以下的贴片就不好夹了,夹不好了容易蹦飞

网友D:
我也在考虑要不要买一个  自己买零件做一个可以学习学习  但是成本要120   咸鱼上成品才69纠结是自己做还是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考虑要不要买一个  自己买零件做一个可以学习学习  但是成本要120   咸鱼上成品才69纠结是自己做还是 ...

自已做的好,器件是立创的,成本在那摆着,69这种估计都用的淘宝元件

网友:
最终还是买了菲尼瑞斯的镊子  diy的那个s3貌似没有他的这个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