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修一个乐橙摄像头

楼主(2024-10-12):
朋友家,电源被孩子不小心碰了一下,从高处掉下来了,外壳摔开了,不能转动,就是卡住了,复位一下就好了。

顺便看下

这个是ttl线吗

背面

这个应该是无线模块

网友:
  这个做工很板正

网友:
乐橙软件  今年 不好使两次了   这次两个多星期  还不能进入摄像头设置

网友:
只看到主板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摄像头怎么不拍

网友:
板子看上去不错

网友:
二师兄就是二师兄,阻容都歪歪扭扭的

楼主:
大同小异,没什么好拍的

网友:
方案比较奢华,现在都是集成ram,nand也是8脚,成本比这个低很多,

网友A:
有没有移动定制刷乐橙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移动定制刷乐橙的包?

这个真没有

网友(2025-05-21):
ttl线是挨着喇叭的4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