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南旗精密螺丝刀跟螺丝契合度如何

楼主(2024-10-12):
还有硬度如何。想买一套。

网友:
大部分人人手一套。我觉得可以接受啊,就是U口那种螺丝刀头容易崩。

网友:
论坛神器好像就是南旗赞助的

网友:
硬度还是不错的,缺点就是别撬东西,真的会断

网友A:
买过23合1 S2套装,批头长度和手柄手感都不错,可惜即使S2批头,质量也一般。这种4mm批头也少,买不到威汉、威威之类大品牌批头,因批头磨损,已经加买了两个南旗原装PH1批头。
主力PH1小螺丝刀现在已改用威威的精密螺丝刀,很好用。23合1套装闲置。

网友:
总体很不错,硬度足够,有点脆,曾摔断过一个PH0小十字,幸好当时额外送的两个批头还在,幸好里面有个摔断的型号。

楼主:
以前买过坦克一套801螺丝刀还行。那不买了。

楼主:
最近垃圾佬哪里买了些二手手表,,想丰富一下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23合1 S2套装,批头长度和手柄手感都不错,可惜即使S2批头,质量也一般。这种4mm批头也少,买不到威汉 ...

一直在用,头子还不错。

网友:
3套靠谱,别撬东西,我手贱有时懒直接撬,一字要多备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