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电容外壳被工人掰裂了。请问影响正常使用吗

楼主(2024-10-12):
由于不方便拍摄图片,先不发图片

网友:
还是别用了吧,掰裂是不可能的,应该是暗伤质量问题,在高压电路中使用,换一个又不难,换了或者干脆暂时不用。

网友:
一个电容而已,不能换掉么?

网友:
最好是换掉

网友:
电源就让这个工人用

网友:
即然都破损了,还是不用为好,其价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