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这么先进的项目还在用这么落后的操作系统?

楼主(2024-10-12):
最前沿的项目,居然还在用落后的XP系统,这是为什么呢?是他们的电脑配置太低带不动最新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A:
为了保密,win7以上的系统代码中国没有完全掌握后门程序,你看现在很多ATM用的就是很老的XP系统,XP的代码好像已经彻底放开,所以不怕留后门!

网友:
我们实验室用的电脑,也是xp系统,显示器还是大屁股那种。
X光机使用的设备,系统还是当年机器自带的软盘,每次装系统都需要好几天,一盒子软盘必须按顺序一张一张读写

网友:
特殊设备,升级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密,win7以上的系统代码中国没有完全掌握后门程序,你看现在很多ATM用的就是很老的XP系统,XP的代码 ...

内部局域网,跟外面不通的,不怕有后门的吧?

网友B:
主要是已经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已经够用了,

+1,够用才是王道,去年谁还说CCAV还用着DOS还是瘟98呢...

二○二四年十月十二日

网友:
摆设,平时也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够用才是王道,去年谁还说CCAV还用着DOS还是瘟98呢...

上次windows大面积蓝屏,多国机场瘫痪,有一些机场没受影响结果发现用的居然还是windows3.1操作系统:

网友:
专用的系统,针对特定的操作系统开发定制,如果没有什么bug了,也不用去升级,直到软硬件一起报废,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稳定第一。
XP系统,已经是图形界面,算是先进的了,还有那些基于dos,unix,NetWare什么的,硬件设备一直运行,控制机器也就一直用,286,386照样跑

网友:
XP是最先进的系统

不怕老美远程关机

网友:
内部运行的系统,要先进干什么,而且很多软件只支持老系统

网友:
管他什么芯片和操作系统,适用就是最好的,操作系统的落后不影响项目的先进性。

网友:
其实很正常,我们公司一些仪器设备上带的软件还都运行在xp系统上。

网友:
我们公司代建的一个拆迁安置小区,自来水二次加压系统用的Win2000,又不用联网,一直正常运行好多年了。

网友:
新硬件能安装XP系统的很少了吧

网友:
够用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密,win7以上的系统代码中国没有完全掌握后门程序,你看现在很多ATM用的就是很老的XP系统,XP的代码 ...

atm不是什么后门问题,atm又不连互联网,纯粹是垄断太严重,厂商懒得升级,反正稳定好用,升级系统还要重新开发一套驱动,这可是成本啊

网友: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